怎么画渐开线圆柱齿条

楼主(2015-03-13):
在下是做线切割机械加工的 ,今天遇到难题了。

网友:
简单的方法:从SW标准库中拉出模型生成图纸,转成dwg格式,再用CAD转成dxf格式,导入机器即可

网友:
不是有图纸吗?怎么只有参数?

网友:
齿条好画,看机械手册。掌握好基础。齿轮也可以画。

网友:
要是齿条的话,其线不是渐开线,而是直线。这个明白不?

网友:
齿条本质是齿轮,其节圆直径无穷大,齿形退化成直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