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伺服电机和数控主机的搭配和选择?

楼主(2015-03-13):
最近要买新机器了,我想这次做的好一些,买得明白一点。所以在和厂家询盘时特地要求厂家说明数控机床配套的电机和控制板型号。但是我从未涉及这两块,因而现在我手里握着型号的资料,也说不出哪种配置更好来。

三洋的电机,我现有的机器大多是P50xx的一千瓦电机。现在问到电机大多是三洋R级的R2aa系列,750瓦或者一千瓦的电机。R级和P级,究竟差别在什么地方?配套的控制器一样吗?

控制板的选择就不是很多了,像众为兴,或者Smc4000系列,这个控制电脑有什么讲究么?

还有就是这样的机器,由于是远路运输来,包装和运送方面应该有什么要注意的么?

网友A:
再好的私服电机和数控主机,遇上一个次级的传动系统就成了一个垃圾
数控机床是集机械和电气控制一体化的设备,主要的选型还是实际上机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好的私服电机和数控主机,遇上一个次级的传动系统就成了一个垃圾
数控机床是集机械和电气控制一体化的设 ...

如何测试呢,能不能给讲个具体的测试方案,谢谢

网友(点评):
你可以按机床的精度检测报告来重新测量,最重要的是你的机床买了加工的,你可以加工一个零件试试。前期的重点还是在机床的重复定位和开关机坐标偏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好的私服电机和数控主机,遇上一个次级的传动系统就成了一个垃圾
数控机床是集机械和电气控制一体化的设 ...

重复定位精度怎么测量呢?

开关定位是不是就是开关机之后看位置偏移量啊?

网友(点评):
前一个用千分表,机床的移动量和表的变化量。后则就是你说的那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好的私服电机和数控主机,遇上一个次级的传动系统就成了一个垃圾
数控机床是集机械和电气控制一体化的设 ...

开关机的位置偏移能显示出什么呢?我测试的时候是不是应该把动作凸轮还有其他会阻碍电机断电后转动的部分先都拆开?

网友:
用自己要加工的样件进行验收最靠谱,看看加工精度在测测cp值就差不多了,不加工有的问题是暴露不出的。

网友(点评):
直接上最高难度的活?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