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节轴承如何防尘、防泥?

楼主(2015-03-14):
本人刚做了一个地下装载机的车桥摆动架,用到了关节轴承。做完拿着方案找领导审核时,领导说得注意关节轴承的防尘、防泥。但我从来没接触过这方面的问题,求大师帮助。

楼主:
封闭?什么意思啊,如何封闭啊

网友:
搞个橡胶套包起来吧

网友:
加防尘罩。

网友:
同意楼上 给添加一个防尘罩

楼主:
关键是关节轴承嵌在板里面,没法加这些防尘套啊,我做的结构就类似于装载机中间铰接那一块

网友:
1. 关节轴承选用内置密封形式;
2. 在轴承座上设置密封;
3. 最好把装配图发上来,大家更好讨论。

网友:
钣金罩,只要留避空

网友(2015-04-21):
免维护,两侧密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