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封密封面研磨抛光,请教

楼主(2015-03-14):
关于机封密封面研磨抛光的问题:

对于硬质合计密封环和碳石墨密封环,在密封面研磨、抛光时需要的条件是什么,我单位有一台研磨机,磨料用白刚玉W10的研磨,我试着研磨了一个碳石墨密封环,就下图中的样子,现在怎么把它抛光了?如果是硬质合计的话,研磨的时候用什么磨料?怎么做抛光处理?谢谢。

网友:
硬质合金用金刚石磨料、金刚石研磨膏、金刚石抛光膏。

网友:
化学机械抛光,应用在硅上比较多,就是脆硬材料比较多

可以上网搜索下,这个行业我在关注,主要就是关注在金属材料上的研磨工艺
目前IPHONNE6的LOGO就是用不锈钢然后研磨抛光出来的,APPLE给他一个新的名词 LAPPING

网友(2015-06-05):
你们的动环和静环会吸住吗、

网友:
要是磨堆焊硬质合金就要用白刚玉配成的研磨剂,磨好之后再抛光,
但是磨YG6/YG8等合金的时候就要用(W3.5/4.0(粗磨)/W1.5/0.5(精磨))金刚石微粉磨料了,石墨/碳化硅也是一样。
还有研磨机里的磨盘也很重要,不同材质要选择不同的磨盘

网友(2015-09-01):
抛光要精磨盘

网友(2019-09-02):
需要研抛一体工艺,同时保证平面度和粗糙度

网友(2019-10-23):
保证平面度和粗糙度

网友(2024-03-06):
我这有研磨抛光一体设备,出来表面是亮面。具体情况可以给你磨试试,电话\微信;13810764558

网友(2024-08-12):
磨料不对,应该金刚石研磨膏.粒度在W2-7

网友A(2024-11-01):
石墨与硬质合金密封环的使用场景有什么区别呢?请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石墨与硬质合金密封环的使用场景有什么区别呢?请教

通常根据介质、工况情况对密封端面进行选择。举例说,对于有杂质的介质,通常合金环会更耐磨,石墨环易损坏,或介质腐蚀性角度等进行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