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ATIA第二天打结构树多了好多东西

楼主(2015-03-14):
如图,昨天装了一些紧固件,保存时还好好的,但是今天打开一看结构树多了一些东西,把那部分在新窗口中打开又没有,请各位高手指教,怎么回事。

网友A:
存放外置不在一个总文件夹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存放外置不在一个总文件夹里吧。

小弟愚昧,能不能说的再清楚点

网友(2021-05-03):
可能是新建产品的选择的是通过创建一个Product文件夹,然后再新建产品,所以多了一层装配product。保存时需注意。
新建product有两种方式,稍有差别,具体网上有介绍。

网友(2025-03-05):
关闭缓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