耐冲刷、耐高温,不沾铝液的材料有哪些?

楼主(2015-03-14):
如题,求助各位大神,有没有如下要求的材料:
1,耐高温;
2,耐铝液冲刷;
3,不沾铝液、铝渣;
要求是金属材料或者是金属材料的涂层也行。
还望大神们不吝赐教!!!!多谢了。

网友:
我知道的,也就是氧化铝氧化锆陶瓷涂层,采用热喷涂工艺,

仅供参考,具体可咨询热喷涂厂

网友A:
铝液的温度700°,用耐高温不锈钢就可以。

网友(点评):
耐高温不锈钢的寿命太短了,铝在700+温度的时候,腐蚀性非常大,不锈钢抗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铝液的温度700°,用耐高温不锈钢就可以。

要同时满足三个条件,有没有合适的材料?

网友(点评):
高比重钨合金

楼主:
引用 楼主:
要同时满足三个条件,有没有合适的材料?

这个材料的耐冲刷能力怎样?是不是容易粘铝?

网友B:
非金属倒是有
,,石墨,金属材料都有熔蚀效应,,,,

网友C:
你好像是需要铸铝的涂料,金属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金属倒是有
,,石墨,金属材料都有熔蚀效应,,,,

我要做一个铲子,如果是非金属是不是容易冲蚀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像是需要铸铝的涂料,金属型吗

我是需要在铝液中捞渣,防止捞渣的铲子粘连铝渣,有没有好的建议?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是需要在铝液中捞渣,防止捞渣的铲子粘连铝渣,有没有好的建议?

铁勺上喷上涂料不行吗,撇渣没那么复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铁勺上喷上涂料不行吗,撇渣没那么复杂吧

铝渣容易粘在上面,喷涂料效果行不行?有什么好的防粘连涂料?

网友(点评):
就把不锈钢铲子放石墨浆糊里捣鼓一下,再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