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进修电气,有什么好途径?

楼主(2015-03-14):
现在想学电气方面的基础或入门的知识,但发现单靠自己找哪些书,怎么学也是个问题,想去找一些基础培训或教学班却找不到,都建议去读个夜校的,晕…………

请问你们有什么好的途径进修电气方面的知识?我想先找些培训班的原因,是因为至少它能提供比较系统些的学习流程和课后辅导……

别说找个什么师傅了,能找到就好了……

网友:
同样,我也想学学,但是不想去培训班。有好的方法了交流下。

网友:
网上一大堆视频教程和二手书,做个学习进度表,边看视频边看书慢慢学起走。

网友:
社区高手如云,这个可以建议老鹰开个专题培训啊!充分发挥社区力量,一般社区的人可以说还算是舍友吧,都是搞技术的交流也方便,外面培训的目的性太强,反而效果不好!可以建议老鹰考虑下!

网友:
我曾经也是那样的想,但是发现其实要多实践,多动手才行

网友A:
     这是个非常好的话题  说说我的学习过程吧!
我本专业热动,现在也算专业电气工程师(强电 还是不行)。 电气专业是个工科专业,比起机械来 最好地方 稍微注重原理一些(门槛稍微高点)  首先,一,要学电气基础制图(符号是什么意思)  熟悉安全用电知识。
       二.再熟悉元件  ,接触器 空开,各种开关 (这个很重要) 。
        三 .继电器控制回路    接触器控制。( 比如  电机正反转之类 可以达到闭着眼睛都可以知道怎么回事了。)  还要接线  还要会万用表。然后.判断电机 接触器  继电器一些故障。(没有实际东西不行)
    四.做电工或者设备工程师(不是机修)一年以后学PLC   买个三菱 FX3U,2N,1S自学  S7-200 。
     我入行纯粹是被逼的,整个公司里面就我是稍微懂点,其他要嘛材料成型,要嘛是微电子的,光学,质量专业的,领导一改造机器就让我搞, 一年改造机器 几十台,然后自己学了PLC (自己买的 3千多啊),那时候仿真软件还不行。最后又是步进电机,伺服电机  直线电机,学电气脑袋要比机械清醒才行,不然要人命的。(曾经招聘一个“电气工程师” 一说到PLC一溜溜的 ,然他改造一个 机台 地线给我当零线,果断让他走人了)  , 还有电气工程师,   不是画画图,写写程序完事的,一般出差调试设备,都是要去的,如果没有很好钳工基础和身体也是很困扰的。而且要不断学习。
       电气行业也是 三流九等  想混到几十万年薪, 必须也是现场经验和理论非常高的, 对像我这种非科班出生(电气专业)的人,就不要搞的太深了。搞一台有伺服的,开关量多的,数据处理比较少的就行了。总之胜任工作就行了。
         也见过牛人很多,自己焊接个控制板,伺服驱动器坏了,拆开就知道哪里问题,还会数控编程,会开铣床,车床加工一个合格零件的。还见一个  视觉和机械手,运动控制,玩的和程序员一样。当然这些人一般都是大公司里面混过的。
             个人觉得台湾,和美国工程师那边综合素质,要高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非常好的话题  说说我的学习过程吧!
 我本专业热动,现在也算专业电气工程师(强电 还是不行) ...

感谢你的分享,本人纯机械的,想学点电气方面的知识

网友:
本人学机电,懂点电懂点机,都不专,不过感觉售后还是有点用。所以现在两样都在学,看书看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非常好的话题  说说我的学习过程吧!
 我本专业热动,现在也算专业电气工程师(强电 还是不行) ...

我现在也是刚刚摸索到这么的一条路,正在学习看些电路图啊,符号啊之类的,不过进展缓慢,以前的同事曾说过,如果有师傅教导或者上过一些课,基础会更容易上手...

楼主:
基本上外面的培训班都是高阶的,像基础班这些的,不去读夜校就只有靠自己摸索摸索,格外痛苦,一开始连找什么书籍都不知道,那个纠结啊!

网友:
买本基础的书先看看基本理论,找个相关的工作应该比较快吧。

网友:
搞电气的在机械厂很吃香啊,不知道在电器厂搞机械怎么样

楼主:
不一定,每个厂也有自己的情况,不过搞机械的不懂电气等同废物...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