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水壶和不锈钢水壶哪个好

楼主(2015-03-14):
现在的水壶好像多数是不锈钢的,按理铝的导热性好的多,是从健康角度考虑吗,哪位大侠了解?
另外散热器的材质貌似铝合金居多,听说还有加铜底的,什么原理啊?

网友:
铝吃多了会损害神经系统的

网友:
铝不好,长期用有得老年痴呆症风险。

网友(点评):
原来如此

网友A:
现在直接用铝作餐具的己经没有了,至少要涂上特氟龙。

网友(点评):
有说聚四氟乙烯制作原料致癌的,也有说聚四氟乙烯可以制作人体血管什么的无毒害,

网友(点评):
不错。现在很多电饭锅、平底锅都是铝的,上面都有涂层。

网友:
楼主读书少啊

网友(点评):
没错啊,我说怎么没见铝壶了,以前都是铝的

网友(点评):
铝制品尽量不要加热,加热之后会和水反应,产生铝离子,给人体吸收,大脑中的铝元素不易排出去,积累过多就会得老年痴呆症,楼主慎重

网友(点评):
也有说铝制品受热产生氧化铝膜,很稳定不宜分解的,这个有谱没谱啊

网友(点评):
”低危险,易造成老年痴呆,对小孩智力有损害“氧化铝食入也容易痴呆?

网友B:
楼主听说过油条与明矾的亲戚关系吗?明矾化学名叫十二水硫酸铝钾,详细可问度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直接用铝作餐具的己经没有了,至少要涂上特氟龙。

4氟在合适的温度内是没事的,超过温度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听说过油条与明矾的亲戚关系吗?明矾化学名叫十二水硫酸铝钾,详细可问度娘。

“膨化剂
炸油条(饼)或膨化食品时,若在面粉里加入小苏打后,再加入明矾,则会加快二氧化碳的产生,大大加快了膨化的速度。这样就可以使油条(饼)在热油锅中一下子就鼓起来,得到香脆可口的油条(饼)了。”

这个明矾和我们讨论的铝壶有什么关系吗?铝壶加热过程中会产生明矾?
十二水硫酸铝钾?

顺便搜到铝制品不要用作炒菜的锅,这个可以理解,放点醋就溶解氧化铝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膨化剂
炸油条(饼)或膨化食品时,若在面粉里加入小苏打后,再加入明矾,则会加快二氧化碳的产生,大 ...

不,不是这个意思,只是想引证一下铝对人体的危害,纯铝很容易与水发生电解质反应的,析出铝离子的。
但经过表面处理的,应该可以用的吧,那个军用水壶,小小的,背着用的,现在还很广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不是这个意思,只是想引证一下铝对人体的危害,纯铝很容易与水发生电解质反应的,析出铝离子的。
但 ...

恩,以前还有带把铝杯子,纯铝在空气中根本待不住,所以铝制品盛水也没那么大危害吧,刚还搜到不锈钢的使用,201和304的区别,说商家以次充好,这个201牌号1Cr17Mn6Ni5,大侠了解吗,对人有害没?

网友:
要说好就选“钛”

网友(点评):
钛果然厉害,比强度高,耐酸碱,对人体无害,无磁,还用来做人造骨骼什么的,塑性又好,这么无敌!

网友:
感觉不锈钢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