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见过全密闭式的输送带吗?

楼主(2015-03-14):
有人见过全密闭式的输送带吗?有图的求分享,谢谢

网友:
全封闭什么意思  我们这边的都是定制的  接头实际也是胶粘的  只是经过特殊工艺处理了   不知道是不是你说的

网友:
没听明白。。。
确实是输送带,还是输送线?

输送线的话,与常温不同的工序上,就常用的吧。比如,不间停烤箱、液氮冷冻流水线什么的。。。

网友A:
我了解过,不过就是不知道是不是和楼主所想的 一样!
整体输送机传动是皮带机构,但是在输送机中部,皮带经过一系列的机构卷制成筒状,形成一段密闭空间,在临近卸料端又展平与常规皮带机一样。这种皮带输送机适合长距离输送粉料、颗粒状产品。属于新式输送机构!

也叫“管式皮带输送机”!

网友(点评):
长见识了!

网友:
百度搜索“管式皮带机”有很多!

网友:
是输送机吗?

网友:
说明白啊,咋个密封要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了解过,不过就是不知道是不是和楼主所想的 一样!
整体输送机传动是皮带机构,但是在输送机中部,皮带经 ...

大概是这样的,就是中间的支撑滚轮怎么做比较好?还有两头的密封,设备主要用于粉末物料,灰尘较大

楼主:
德国有这东西,但是我没找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概是这样的,就是中间的支撑滚轮怎么做比较好?还有两头的密封,设备主要用于粉末物料,灰尘较大

可能和楼主的想法不一样,我说的管式皮带输送机,就是一台皮带机,只不过在输送过程中将皮带卷成“筒状”行程一个半密闭输送空间,整个“输送管”是沿着输送方向移动的。在卸料端皮带展开又变成一段普通皮带机。如图

亚洲第一皮带廊

转:

皮带运输机在采矿行业的广泛应用大大的提高了生产线的生产效率,随着我国现代化水平的不断提高,皮带机的结构设计也做了很大的调整。为了顺应绿色矿山经济发展需要,世邦研发中心生产出了管式皮带机,优化了普通皮带运输机对物料的输送过程,成为矿山行业新的物料输送技术开始风靡市场。

管道式皮带机在市场上不断的得到用户的赞誉,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在结构调整后无可比拟的性能优势。与传统皮带机运输机相比,管式皮带机的占地面积小,可以节约50-60%的生产空间。管道式物料运输设计可以有效地防止物料受环境和气候的影响造成污染,还可以节省清洁费用。所以我们说,管道式皮带机代表了新世纪矿山行业设备开始朝着环保的方向发展,通过设备结构和性能的进一步优化来适应经济发展的大环境。

通过对管式皮带运输机结构的分析,我们发现管道物料输送设备对特殊物料的输送过程更加安全可靠。传统皮带机无法进行输送的特殊物料如高温炉渣、浆料以及液体的物料等,管式皮带运输机的密闭式空间都可以做得到。除此之外,相对于双向皮带机,管式皮带运输机的优势体现在允许上回行和下回行同时向相反方向输送不同的物料,物料运动方向上的灵活性和可调节性更高。

在对行业内的皮带运输机生产环境做了对比以后,我们发现管道式皮带机设备运行无噪音,能耗低,有效的降低了生产投资。通过分析管链输送机图片我们可以了解到,该设备强大功能的产生是由于它采用了耐久、刚性适度、质量可靠的专用管状输送皮带和高性能的托辊组。尤其适合散装物料、粉尘物料和液体物料的长距离运输,无环境负担,管式皮带运输当之无愧成为“香饽饽”。

网友:
国内的封闭输送也有很多,仔细找找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