镀硬铬零件如何保护不需要镀铬表面

楼主(2015-03-14):
套类零件在外表面需要镀硬铬,但端面有一个15°倒角不允许镀硬铬,如何保护不需要镀硬铬的表面,求各位解答,谢谢!

网友A:
镀完再倒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镀完再倒角!

镀硬铬完,是可以磨削倒角,但我们磨削不了这么大的倒角,现在这零件又是两件,买个15°倒角砂轮又不划算,我就是想知道在镀硬铬时,怎么保护不需要镀硬铬表面,谢谢!

网友B:
电镀是导电的才能镀哦  如果不导电……

网友C:
电胶布缠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镀是导电的才能镀哦  如果不导电……

如何保护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胶布缠起来

兄弟你看到过吗?我跟电镀厂家沟通的时候他们也说用电胶布缠起来,我还有点觉得不可思议,说以来求助兄弟姐妹们!

网友:
我的建议先把不需要镀的部分喷上漆

网友:
电镀厂会帮你解决的。不用你费心。用东西盖/粘上就行

网友:
有专门的阻镀漆。

网友:
工件尺寸不一样,采用的方法也不一样

总体来说,不想电镀后再磨
那么就是楼上兄弟们说的方法,让不需要电镀的面不导电

但是要注意的就是,才温度50度的铬酸槽液里电镀2个小时甚至更多时间,阻镀漆什么之类的玩意基本抗不住
胶带是最好的选择,前提是可以缠住,允许缠住的边缘有渗透(胶水也耐不住铬酸,肯定胶带会起翘边)

啰嗦了,其实镀后研磨,外发就好,谁要买砂轮

网友:
这种防护电镀厂会做的,防护区域包起来就好了,镀硬铬我们一般不会留到最后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