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t问题探讨

楼主(2015-03-14):
    最近几天参见了 公司组织的gd&t培训,感觉收益匪浅,但还有几个问题想请假坛内专家:
 1.是不是能用形位公差表示的尽量不用尺寸公差?
2.形位公差是不是用轮廓度就可以代替平面度,圆柱度,直线度了?

网友:
我只能说-不是,
有空多看看图纸吧,最好能自己进行装配工作,这样才能理解公差、形位公差的含义。

网友A:
干机加工的,宁愿尺寸公差严一点,也不想看到形位公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干机加工的,宁愿尺寸公差严一点,也不想看到形位公差

用形位公差标注更合理,减少废品,美国标准中大部分是用形位公差标注的

网友(点评):
“用形位公差更合理”还是认同你的

网友:
不管什么尺寸和公差,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定义你想要的零件。相比较而言,形位公差通常可以比尺寸公差更准确地反映设计者对零件的要求,但同时也会使图纸变得更复杂。不存在谁一定比谁好的说法。就像为了实现设备上某种功能,有多种机构可以用,最高大上的那种未必就是最合适的。该简单的时候就要简单。

网友(点评):
从楼主问的问题来看,应该是刚接触形位公差吧。关于各种公差之间的替代问题,不是几句话解释得清的。建议楼主对照各种公差的定义,自己想一下这些公差分别用在同一个特征上时,会得到什么样的零件,又该怎么检测。

网友(点评):
谈到轮廓度了,先说两句。轮廓度可以实现任何一种形位公差所能实现的作用,这也导致它成为制造成本和检测成本最高的一种公差。正因为如此,它也是最不常用的一种公差。不是非常必要,没人愿意用它。

网友(点评):
按照GDT标准标注图纸,图纸要简洁了很多,但是普及度的问题,加工和检测读图比较麻烦,很多人看不懂

网友B:
1.是不是能用形位公差表示的尽量不用尺寸公差?
       个人觉得这不是尽量用不用的问题,没有标准答案的。在能表达清楚一个零件的功能的前提下,能用越简单的成本越低的表达越好;学习GDT不就是为了使图纸在设计、制造、检验整个过程不产生歧义且最大限度降低成本嘛。
       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对于使用直尺或游标卡尺就能完成检验的零件,尽可能的使用尺寸公差进行标注,减少复杂性"
2.形位公差是不是用轮廓度就可以代替平面度,圆柱度,直线度了?
Features of Size—The Four Fundamental Levels of Control
Four different levels of GD&T control can apply to a feature of size. Each higher-level tolerance adds a
degree of constraint demanded by the feature’s functional requirements. However, all lower-level controls
remain in effect. Thus, a single feature can be subject to many tolerances simultaneously.
Level 1: Controls size and (for cylinders or spheres) circularity at each cross section only.
Level 2: Adds overall form control.
Level 3: Adds orientation control.
Level 4: Adds location control.
轮廓度一般用于非规则面和线,可带可不带基准,似乎是个万金油,但其检测困难啊。

还有iso标准里面位置度定位平表面,用面轮廓定位曲表面,ASME没有这个限制;
至于替代圆柱度,直线度;好像没见过圆柱这样标的,一般也就是标个直径,需要增加其他要求再看情况加直线度,圆度,圆柱度等;看你使用情况吧,记住,你标出去的都是钱啊!

+

补充内容 (2015-3-15 13:48):
PS:比如一个平面标注轮廓度0.2(不带基准),和标注平面度0.2;这两种情况下公差带宽度虽然一样,但位置和算法不一样,前者相对理论位置内外0.1;平面度为平面最高点构建平面,往下平移0.2作为宽度;其他以此类推;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是不是能用形位公差表示的尽量不用尺寸公差?
       个人觉得这不是尽量用不用的问题,没有标准答案的。 ...

谢谢您的指导,给我们培训GDT的是位车身出身的工程师,我是做变速箱的,以前标注很少用轮廓度且不考虑成本,所以这次听得有点糊涂,谢谢您的指导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指导,给我们培训GDT的是位车身出身的工程师,我是做变速箱的,以前标注很少用轮廓度且不考虑成本 ...

我这也是做变速箱的,不过我是搞壳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这也是做变速箱的,不过我是搞壳子。

我也是做壳体的,你们是从哪些方面来做的?我们现在主要是测绘样车的,然后参照内部改型改外壳,做cae分析,你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