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材料和热处理高手给指点

楼主(2015-03-14):
2Cr13材料,210mmX360mmX25mm板材,用气焊割下的料,未热处理,上加工中心铣四边,铣完后,边上明显有小段的裂纹。请指教一下,到底是材料不合格还是用气焊下2Cr13的原因?

网友:
你说的情况毛坯单边留多点,4MM。退火后再去加工  可以解决  以前我们做的光伏上面的晶脱。几千块几千块的卖

网友:
单边留了多少余量额?

网友:
Cr钢淬透性好,空气下可淬。也因此易开裂。要么留多余量,要么切割后保温处理下。

网友:
上面的办法都不错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了,我回去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