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度伺服液压系统是怎样的

楼主(2015-03-14):
请问同仁   速度伺服液压系统怎样的?有哪些元件,各个元件又有怎样的用途,相关资料哪里有   谢谢

网友A:
通知伺服电机的转速来调整流量的,伺服电机里面有个编码盘,可以反馈电机的转速,形成一人闭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通知伺服电机的转速来调整流量的,伺服电机里面有个编码盘,可以反馈电机的转速,形成一人闭环

请教这位兄弟,伺服液压系统简单的说就是用伺服电机代替普通液压站的主电机,再加个流量反馈对伺服电机的转速进行控制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这位兄弟,伺服液压系统简单的说就是用伺服电机代替普通液压站的主电机,再加个流量反馈对伺服电机的 ...

传统的定量泵的油路会有比例压力和比例流量分别控制压力和流量的,即是这种是半闭环的,压力是用一个比例溢流阀,通过电压来控制阀的压力,超过设定压力就会溢流加油箱,而伺服油路一般是通过压力传感器将实际的压力反馈给伺服器形成一个闭环控制。流量是用一个比例流量阀(实为节流阀)来控制阀芯的开口度从而控制流量。而伺服油路是通过编码器(是在伺服电机内部集成的)来反馈电机的转速而形成闭环(这部分实际是半闭环系统)从而控制流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