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扭矩的计算

楼主(2015-03-14):
切断材料Q235. 3mm厚。300MM宽。力臂10mm ,问:需要多大的电机。4级三相异步电机。减速比20:1.

网友A:
结构有问题,“力臂10mm”太吓人。

网友(点评):
用的偏心轮。

网友:
估计属于剪刀之类东东!而言300MM是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结构有问题,“力臂10mm”太吓人。

可否麻烦老师指点下~

网友:
上图啊,大哥

网友B:
靠凸轮输出剪力啊,切应力(Pa)=剪力(N)/横截面积(m^2)    Q235的剪切许用应力就是235Mpa*0.6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靠凸轮输出剪力啊,切应力(Pa)=剪力(N)/横截面积(m^2)    Q235的剪切许用应力就是235Mpa*0.6

算出是12.69万牛顿的力~那电机是怎么换算的?你觉得哪种方式输出力才算是合理的

网友(点评):
电机有功率啊, 功率(W)=扭矩(Nm)*转速(rpm)/9549 扭矩(Nm)=F(N)*L(m)

网友(点评):
初算就是这样,你得多看看书

网友:
从电机齿轮箱出来,凸轮直接出力剪切,相当于最末一级齿轮和凸轮的杠杆作用。
你的“力臂10mm”,是偏心距吗?
凸轮直接出力,一般的齿轮强度能够吗?
如果一定要这个方向,凸轮后面增加一个类似杠杆的升扭矩机构,否则整体要求的太高。
另外,如果剪短后不要求形状,可以考虑用斜口刀,逐步切断会省力些,整体要求小。

网友(点评):
是的,就偏心轮偏心10mm,你说的杆杠杆升扭矩能画个示意图吗

网友(点评):
凸轮施力在长力臂上,短力臂施力在铁板上,最简单的。 通过调整支点位置,可以设定同向还是反向运动。 你想象跷跷板,支点往一端偏,或者就放在一个端点。

网友:
楼上正解,从设计上来说,偏心轮的偏心距越小越好,齿轮箱的减速比越大越好,这样,所需的电机功率就会越小,当然,前提是不考虑生产效率的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