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简单的电器控制的接线方法问题

楼主(2015-03-15):
想在一个往复运动的直线滑台上安装一个气缸,然后通过滑台的移动行程来控制气缸的工作。

滑台行程是200mm,
当滑台从起点移动到大约10mm处时,气缸推出,
滑台移动到大约190mm处,气缸收回,
然后滑台到终点后自动返回到起点处。等待下一次循环。

我想在滑台上装上两个感应开关,通过感应开关和中间继电器来控制气缸工作,这样也方便调整气缸的工作时间。

单位这个配个plc感觉太浪费了,

可是我想了很久也没想出该怎么接线,主要是滑台回程的时候又会触发起点的a开关,这个不知怎么处理。

请大家教教我怎么接线好吗?或者还需要增加什么器件?

网友A:
1.不需要plc,楼主的滑台应该是气动的
2.继电器1闭合,滑台电磁阀A通电,滑台前进,继电器1断开,滑台返回
3.两个传感器均与继电器1的常开点串接,滑台前进时,传感器起作用,滑台返回时,传感器不工作

网友(点评):
层主的方法可行啊

网友(点评):
http://www.xiaoxiancc.com/ 小说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不需要plc,楼主的滑台应该是气动的
2.继电器1闭合,滑台电磁阀A通电,滑台前进,继电器1断开,滑台返回 ...

感谢你的回复,不过没看明白,再来请教下。

1,滑台的运动是由另外一个控制系统完成的,在这里可以不用管。

3,两个传感器均与继电器1的常开点串接,滑台前进时,传感器起作用,滑台返回时,传感器不工作

疑问,两个传感器均与继电器1的常开点串接,是指三个串联起来吗?还需要串在继电器的控制端吗?
         你指的传感器是常开还是常闭的? 继电器是什么来控制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你的回复,不过没看明白,再来请教下。

1,滑台的运动是由另外一个控制系统完成的,在这里可以不用 ...

1.“滑台有一套控制系统”,这样看来是用马达运动的吧,到底是哪种呢?
2.步进马达的控制,我遇到的,都用了plc
3.如果是plc控制的滑台,可以不用传感器,滑台的任意位置,都能用指令得到信号

关于疑问
滑台的前进与后退,总该有个信号来控制吧,你让前进的信号同时控制你的“感应开关”,让其工作,用后退的信号控制“感应开关”,使其不工作。

网友(点评):
哈哈哈,冶了感冒,脚痛也是你的事了。无语!!!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滑台有一套控制系统”,这样看来是用马达运动的吧,到底是哪种呢?
2.步进马达的控制,我遇到的,都 ...

这是一个客户要我在他的旧机器上加装的一个气缸。

我现在是用他的旧机器的控制系统来控制时间继电器延时控制这个气缸的动作,可是在实际使用中,效果不好。而且责任还撇不清。他原来系统的问题也来找我。

所以我想用两个感应开关来控制气缸的动作。这样这个气缸的电器跟原系统的电器没关系,只跟滑台的机械运动有关系。这样责任就能明确了。只要滑台正常往复运动,气缸就工作。

网友A:
滑台前进和后退时,您加装的2个感应开关都会动作,所以,需要那个控制滑台移动的信号,用这个信号来控制您加装有感应开关,就可以解决滑台返回时感应开关也动作的问题了

如果实在是不能提供信号,就用计数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滑台前进和后退时,您加装的2个感应开关都会动作,所以,需要那个控制滑台移动的信号,用这个信号来控制您加 ...

自己想了半天想出了这样的一个方案,行不行请帮忙掌掌眼,头都想疼了!滑台是在起点上,往b方向来回走。

网友(点评):
实际使用这个接线方法是可行的。

网友:
加时间继电器也可以绕开A点,或在起点再加个接近开关就很容易回程躲过A点。(不考虑起点到A点的运动控制)

网友:
做个小机构可以啦,单向触发

网友:
加个启动按钮,一个往返后启动一下才动作。

网友:
这种问题去中国机械交易网由专业人士解答哦。

网友B:
所谓机电一体化,这个时候就显示出来优势了,单纯电器解决起来无比复杂的问题,配合机械,问题就会变得无比简单
一,在滑台10mm和190毫米之间固定一个板
二,在滑台滑块上放一个棘爪结构(自己设计)和一个微动开关

当滑台正向走的时候,行走在10mm和190mm之间时,棘爪被拨动,从而触发微动开关,是电磁阀得电,气缸伸出,滑台一旦出了这个范围棘爪就会在弹簧力作用下复位,微动开关未触发,电磁阀失电,气缸缩回
当滑台返程的时候,由于棘爪的单向性,微动开关无法被触发,电磁阀不会得电,气缸保持缩回状态,直到下一循环开始
以上,供参考

网友(点评):
这个想法很好,也很可靠,就是这个棘爪不知是什么样的?能上个图来学习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所谓机电一体化,这个时候就显示出来优势了,单纯电器解决起来无比复杂的问题,配合机械,问题就会变得无比 ...

如图
板固定在滑台上,
棘爪由弹簧保持在目前位置,
当滑块和棘爪正向移动时,被固定的板推动逆时针转动一个小角度,触发微动。
当滑块和棘爪反向移动时,棘爪克服弹簧力向顺时针移动。滑块复位以后,棘爪在弹簧力作用下复位
等待下一循环

网友:
加个自吸开关,看行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LZ查一下双滚轮行程开关那种机械式,磨床上经常用到,用这个替代你接近开关。

这个电路应该可以很简单的 ...

对的就加这个回程不触,层主方法很好

网友(2015-04-21):
感觉好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