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加工过CrMnTi这种材质,用什么刀片

楼主(2015-03-15):
请问哪位加工过CrMnTi这种材质的 , 用什么刀片加工的啊。

网友:
以前煤矿机械中常用20,30CrMnTi材料制造齿轮轴,但是效果不好,现在基本不用了

网友A:
用京瓷的

网友:
http://baike.baidu.com/view/891078.htm 不知道是否真是,但是可以参考,
(5)同样金属去除率情况下,硬态切削较磨削节省能源。
通常用于硬态切削的刀具材料有陶瓷、TiC涂层刀片及PCBN刀具材料,但要在较高速度(1000m/min以上)下进行硬态车削,PCBN是最佳刀具材料品种。如在汽车变速箱同步器套拨叉(材料为20CrMnTi,硬度为HRC58~62)加工采用以车代磨后,效率提高4倍以上,加工成本降低为原来磨削工艺的1/3~1/2。

网友(点评):
你怎么知道是热处理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京瓷的

京瓷的哪个材质啊

网友:
可以试试攀时CTC1135的

网友:
带涂层的都能用。寿命根据工况切削参数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