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刀是用什么机器,什么砂轮磨的

楼主(2015-03-15):
如图,这是木工用的佛珠刀,请教各位,这种刀是用什么材料做的,磨齿要用到什么机械和砂轮?

网友:
坐等高手回答吧,这个跟锯片类似吧

网友:
木工用刀具选一般工具钢就行了!先粗加工成形!后淬火精磨削!磨齿用碗状砂轮在工具磨上进行就可以了!

楼主:
用T8工具钢行吗?碗状砂轮有这么小的吗

网友A:
一定要在工具磨上用金钢石砂轮磨.

网友:
工具钢不能用金刚石砂轮磨,白刚玉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教,现在基本确定用金钢石砂轮,可联系了几个工具磨厂家,都说自己的磨床磨不了这齿,要用专用工具磨吗?

网友:
在展会上见了一种磨制带锯的设备,挺小,不过照片没有
美日机床
磨啥的都有,都挺灵巧,个头很小,简直是个微型的车床

网友:
金刚石锉刀。磨刃。硬度不高用一般的锉刀就可开刃。木匠都是自己修锯的。

网友:
学习一下,应该有专用的工具磨,可调角度。

网友:
这是空心钻啊!有专用磨齿的!

网友:
磨这种刀具我在展会上看到有,设备也不贵

网友(2015-07-27):
引用 网友A:
一定要在工具磨上用金钢石砂轮磨.

大侠觉得工业级小五金磨刃口可实现自动化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769799832\QQ\WinTemp\RichOle\72D1WQHOL$D]]$0YUX{S`6R.png,难点是模具精度不够,钳子的一致性不太好

网友:
工具钢不能用金刚石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定要在工具磨上用金钢石砂轮磨.

金钢石砂轮是磨合金刀用的,白钢玉便可

网友(点评):
都是行家!

网友B(2015-09-09):
引用 网友A:
一定要在工具磨上用金钢石砂轮磨.

钢件能用金刚石么?铁跟C很亲 金刚石=C  用金刚石来磨的话 不太合适吧   反正我知道不能用金刚石刀切钢活 因为PCD刀具磨损太快了

网友:
打孔用的(非金属),可在铣床、钻床使用,

网友:
等待高手,学习

网友:
工具磨床,普通磨床做这个需要辅助工具,分度盘,切时还不能切通,直径太小加工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钢件能用金刚石么?铁跟C很亲 金刚石=C  用金刚石来磨的话 不太合适吧   反正我知道不能用金刚石刀切钢活 ...

用树脂砂轮就可以。要定做特殊的前角砂轮。
磨机估计有手摇的,或者自动的。
有量可以和我联系。

网友:
工具磨床,或专用磨床。

网友:
这个是专用工具磨床磨的,其他机床磨超级麻烦。

网友:
你这个不好做主要是原材料难找个人认为

网友:
开孔器、开孔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