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步进电机,最多能有几个,我希望越多越好

楼主(2015-03-15):
  大家好!   本人做一台设备,预计要用到10——12个步进电机,其中有8——10个是液体泵。

我们公司的电气工程师说,现在我们用的plc最多的才能控制四个电机,如果增加模块成本较高,   就算使用plc相互通讯控制也需要三个, 。

我想问问大家,有没有别的厂家的plc可以控制电机多点的,只控制电机 ,别的气缸什么的都没有。   如果有此方面的经验的多多赐教

网友A:
用运动控制器

网友(点评):
一个运动控制器要8千多了

网友:
看你频率要求多高了,不过一般高频率的就四轴差不多了单个plc

网友(点评):
我要控制10个电机,那也需要三个呀哥们

网友:
汇川plc(H2u-3232MTP)有8路100K高速输出。

网友(点评):
8路 是不是4组?? 脉冲和信号两路一组?? 8路4组 可以控制四个电机??

网友(点评):
8路是可以控制8台步进电机的,高速输出是专门输出高速脉冲,控制步进电机转速和转动角度,步进电机的其它(正反转、启停、制动)控制用普通输出就行。

网友:
信捷XDM系列,10路脉冲输出。

网友(点评):
10路是不是可以控制5个电机正反转

网友(点评):
这个我还真不太懂 反正就一般的步进电机

网友:
必须上定位模块。汇川性价比不错。以前感觉稳定性不好。

网友(点评):
定位模块?? 什么东东大侠!! 求普及

网友B:
PLC控制步进电机主要受限于其I/O口的开关频率,一般其开关频率都不能超过一个值。PLC本身就是不是单独为控制步进电机设计的,所以不会有太多的I/O口开关频率很高。建议楼主查查运动控制器,或者是用单片机自己开发也可以。这样还是比较经济的。

网友(点评):
需要和触摸屏通讯及更改参数 控制器和单片机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运动控制器

需要和触摸屏通讯, 要更改行程和速度, 运动控制器可以实现吗?

网友:
找人做板子啊

网友:
看你8-10个液体泵控制的精度了,如果精度不高,一个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精度要求较高 需每个单独控制

网友:
用过单片机来控制十几个步进电机,PLC的不大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PLC控制步进电机主要受限于其I/O口的开关频率,一般其开关频率都不能超过一个值。PLC本身就是不是单独为控制 ...

可以,主要取决于触摸屏的通讯协议,是RS232、485还是can总线什么的。有的控制器专门预留有与触摸屏连接的接口,单片机的话,你就需要买带有可以和触摸屏通讯口相连的开发板了,然后自己编写与触摸屏的通讯程序。

网友:
用CANopen总线控制器+带Canopen总线的步进控制器
步科有 FM860步进控制器 大约1k多一个
成本较高

网友:
用运动控制器配合plc省钱

网友:
  泵又没有正反转

网友:
电气不懂

网友:
自己开块控制板板,可以控制1-100个电机!价格不贵,自己开也就2-3K包括元件芯片(不含设计费)!一劳永逸!而且比PLC强大。

网友:
不知道可不可以并接

网友:
看你们聊  不是很懂

网友:
如果是单一转速的话,一个普通PLC行了。

网友(点评):
需要控制方向的

网友(点评):
利用步进控制器自带4。7K和细分设定确定电机转速,通过控制步进控制器的外接控制点实现电机正反转和启停。

网友:
我们有代理一种专业运动控制器,整合PLC,运动控制卡,嵌入式工控机三大功能,相关行业完美替代国外产品,配置傻瓜人机软件,一般人就会用,可以控制128个伺服电机,带2048点,支持数字模拟量,自带速度扭力位置s曲线等各种算法,支持脉冲和命令方式。可以给你技术方案

网友(点评):
就控制10到12个步进电机 每个电机要求可以单独控制速度,方向,脉冲数 大概需要多少钱呢 需要和触摸屏通信,当然通过和plc也可以

网友(点评):
说出名称来,哪家的专业控制器?

网友(点评):
我也想知道是什么公司,

网友:
控制来说我只是个渣渣。。。

网友:
可编程步进电机控制器,去某宝搜

网友:
我单位研发的设备,控制15台伺服电机,有联动关系 使用的好像不是PLC控制系统,应该是工业PC才对

网友:
推荐横河FA-M3R的。还带有温度控制/PID模块

网友:
关键看速度,如果速度要求不高的话根本不是问题

网友(2015-04-21):
用运动控制

网友:
看定位模块通道还有你PLC点数!!

网友(2018-03-27):
松下,FPXH单台现在可以控制6轴,使用两台中间用通讯连起来就可以控制12轴了,价格是最低的

网友:
步进电机如果支持通信,可以用网络

网友:
可以用PC-based 板卡来试一下,网上有资料
也可以用永宏的PLC来试一下,网上有资料
如果要要求速度和精度不高,直接用那种开关量来控制步进也可以的,那样子能控制更多,十几个轴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