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户需要将餐桌自动化,用哪种结构合理?

楼主(2015-03-15):
汽车内饰自动化改造。

客户需要将餐桌自动化,按照图片顺序,请问使用哪种方式和结构比较合理?

网友A:
曲柄滑块机构,根据3D设计模拟,问题不大,动力的话一般车里就是小电机了

网友:
哇,这是哪种豪车

网友:
豪车高大上啊!

网友:
哇撒。土豪啊、不敢想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曲柄滑块机构,根据3D设计模拟,问题不大,动力的话一般车里就是小电机了

多谢您的提醒  我试一下  太感谢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多谢您的提醒  我试一下  太感谢了

在请教你一下,桌子水平后,收回的时候用曲柄机构会不会卡死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请教你一下,桌子水平后,收回的时候用曲柄机构会不会卡死啊?

尽量最后定位的不要只靠曲柄机构受力,一方面避免变形,另外一方面电机应该不大,多考虑死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