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的皮带张紧方式是什么

楼主(2015-03-16):
求大神。新人求助皮带张紧方式!
图中张紧是什么样的呢?

网友A:
建议参考起重机等履带张紧机构,会有帮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参考起重机等履带张紧机构,会有帮助的。

谢谢。。我再找找资料。大哥能画个示意图给我吗?或者发个资料链接也可以。谢谢

网友B:
这看不出来,多看些基础的书吧

网友C:
调节螺距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看不出来,多看些基础的书吧

谢谢。。我做了个示意图不知道对不对。请大哥指出

网友(点评):
你这个肯定不行,要么手轮动了,但没起张紧作用,要么手轮就根本转不动。

网友(点评):
对的,用个螺丝就行了,你这是多大的输送带,螺丝钉太小了吧

网友(点评):
把螺丝钉固定住,不让转动

网友(点评):
谢谢点评。皮带平面600*400 滚筒直径50 我明白镙丝要止转。只是想不明白这个机构是怎么通过手力去张紧皮带,这得用多大力。还有就是张紧完成后怎么保证手轮不自转?

网友(点评):
轻载的输送机,不需要太大的力调节的,牙选用细牙的,侧边有两个锁紧螺母,调节好后,把两侧的螺母锁紧即可。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们。我明白了。谢谢你们的解答。

网友(点评):
此图正解!

网友(点评):
看用在什么地方吧,可能就是很轻的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调节螺距

谢谢。。我在楼下画了个示意图。不知道对不对。请大哥指出。但我有一点没想明白。一个这么小的手轮怎么能通过人力把皮带张紧。还有这个手轮张紧完成后没有锁紧的镙丝,在皮带使用过程中是否会出现转动导致皮带松掉?

网友(点评):
就是这么个

网友(点评):
螺杆一部分可以做成非圆形截面防止自转啊,或者其他方法,实际上如你图所示结构 螺纹杆肯定是不能自转的,要不然怎么调节?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我看错的你写的意思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我在楼下画了个示意图。不知道对不对。请大哥指出。但我有一点没想明白。一个这么小的手轮怎么能 ...

谢谢你们的点评。我明白怎么回事了。谢谢

网友D:
在整架运输带中间加一配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整架运输带中间加一配重。

谢谢。我有打算用钣金做。后来想想皮带面有点大600*400 所以想用铝板做侧板。两侧板用镀铬棒链接不知可否?

网友(2016-11-24):
螺旋装置张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