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介质如何选择

楼主(2015-03-16):
液压介质有液压油,水,航空煤油,好像还有其他的
液压有中又分了好多种!
有没有哪个大侠来给我们普及下知识!!讲讲液压介质如何选择!
还有怎么会有航空液压油又有航空煤油。这是为啥呢?

网友:
根据压力和使用环境选择介质类型,根据动力源和使用温度选择黏度

网友:
煤油流动性渗透性那么好,用来做液压介质?我没听说过。液压介质要求有一定润滑、清洁、防锈、热稳定性、抗极压和抗剪切性能、较高的燃点,煤油恐怕不能胜任吧

网友:
航空煤油+压缩空气=除锈清洗剂,可以在液体系统维护时对泵、阀、缸、管路进行清洗,但不能使用原泵。同时煤油也可以是飞机燃烧油。

网友(点评):
飞机上液压油用的是煤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