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3mm,4mm 5mm 6mm 折弯90°模具

楼主(2015-03-16):
求教,想自己做一套3mm,4mm,5mm,6mm,简易折弯夹具,有没有折弯槽宽,深度,图纸或尺寸。上下模具图纸,求大神分享下!

网友:
折弯模具可以自己做,但是材质一定要注意,否则容易出现事故。下模一般是V型模具,上模根据折弯R定,可以百度一下很多的。

网友:
折弯模具有很多方式的,有冲压折弯模具、台虎钳折弯模具或者是手工折弯模具。不知道大侠您零件是什么形状的,所以给不出比较合适的建议。之前我发过一个简单的冲压折弯模具,大侠有空可以移驾看看。

网友(2015-05-10):
自己做!还不如买套!几千块钱的 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