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产品,有没有设备能做

楼主(2015-03-16):
有没有加工这个东西的设备? 两块不锈钢板上面焊接的不锈钢棍,不锈钢棒排列间隙大概是3MM左右,现在基本上是采用手工焊接的 ,不锈钢板加工打满小孔,排列好不锈钢棒进行氩弧焊。有没有设备可以进行量产的机器。

*

网友:
这个难道是市政污水管道用的

网友:
这个有难度吗?自己做一个呗

网友:
没看到不锈钢板上的小孔,话说也没什么难度。

楼主:
不是 是设备上的一个配件 过滤用的

楼主:
手工做是没什么难道 但是劳动量太大了 每根棒都要焊接 还有板上打这样的小孔要什么工具?

网友A:
最好能上原料的照片。。。

1)钢棍怎么不直啊。什么样的原料?怎么分切的?长短不对,受力了吗?

2)中间的厚板是两张板拼起来焊接的吧?

3)周围的法兰宽度是多少?(没滚钢棍支着的空部分)

4)规格有多少种?(钢棍的直径有多少种?单层钢棍的数量是几根乘几根?)

5)目前一天的产能是多少件?需求的产能是多少件一天?

网友(点评):
还有就是有多少预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能上原料的照片。。。

1)钢棍怎么不直啊。什么样的原料?怎么分切的?长短不对,受力了吗?

有这种生产设备?

网友(点评):
只能定制了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有这种生产设备?

尺寸每批都不同的哦

网友(点评):
所以要数据嘛。。。看看是多大范围的,才能估计出来设备的通用性啊。

网友:
有点像汽车的散热的,钎焊可以吗。

网友:
如果是厚板板上孔可以数控钻。若是薄板可以冲孔。步冲机速度很快的。焊接如果有批量可以购专业设备焊接,没批量就只好手工焊好了。这些产品都是有专业设备的可以量产,不需要自己开发的。

网友:
是钢板上先打孔再把钢管焊上去吗?

网友(点评):
不然钢棍没法焊的吧。能焊,也只能焊4分之1左右,而且焊接时间也更长。

网友:
看着像大型散热块...

网友:
板开孔可以用激光切割,焊接可以开发一台非标自动焊接机

网友:
给个图,提个要求看看

网友:
设备上用的,量肯定不大,用机器人焊接吧

网友:
可以的,我做过。需要的话,请联系。

网友:
有开发一台设备的必要性嘛,看样子量不是很多

网友:
楼主有没有考虑过用机器人焊?

网友:
不太明白

网友:
给造纸机上真空辊打盲孔的机器估计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