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位公差,请教

楼主(2015-03-16):
形位公差问题。在基准后边加M,是表示满足最大实体状态,基准A C处在最大位置状态,可以变动?

楼主:
在线求回答,这个问题看得资料讲的不清楚

网友A:
最大实体原则就是尺寸公差可以补偿到位置公差上
图中的轮廓度,要求是1,当A基准尺寸为59.7、C基准尺寸为53.5时,获得补偿1.2
这时轮廓度要求为2.2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大实体原则就是尺寸公差可以补偿到位置公差上
图中的轮廓度,要求是1,当A基准尺寸为59.7、C基准尺寸为5 ...

非常感谢,虽然不是很明白。原来是尺寸补偿基准,不过这个补偿值是如何计算,能推荐一下资料吗?

楼主:
非常感谢,不过不甚明了。这个计算怎么计算的?能推荐本资料吗

网友B:
这零件是一个管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零件是一个管材?

是管材,不过不重要  就是看此形位公差如何解读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虽然不是很明白。原来是尺寸补偿基准,不过这个补偿值是如何计算,能推荐一下资料吗?

互换性的一类书里都有有公差原则的介绍
我原来看过一本比较早的关于公差的书不错,不过现在电脑里没有,名字记不清了
回去找一下吧

网友(2015-11-08):
看来我学的只是皮毛,继续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