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上公差后面圈E 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5-03-16):
这个图片上公差后面圈E 是什么意思

网友:
包容要求

网友:
包容原则

网友:
包容要求  意思就是形位公差和尺寸公差可以相互补偿

网友:
包容要求:perfect at mmc;也就是你孔(假设上图为孔吧)为D7时;孔圆柱度为0;D7-D8变化时现状公差允许值相应加大;

另外4楼说的应该是可逆要求才能形位公差和尺寸公差可以相互补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