槽的粗糙度如何解决?

楼主(2015-03-16):
如图所示,材质为Q235,槽的粗糙度为RA0.8,槽底R角0.15max,端面槽,唉真是不知道怎么做了,请各位支招,谢谢,由于是在别人电脑上发的,所以不能绘图,还请保函,凑副着看吧

网友A:
铣床加磨刀可以搞定之

网友:
看样子像是装O型圈,查查标准,肯定还有其他要求的!

网友:
先车  后 抛

网友:
方法一:用立铣刀铣槽,我不确定有没有这么小的刀,但粗糙度达不到,研磨一下。方法二:电脉冲,做个环形电极

网友:
这画的看不懂

网友:
这个零件是用在哪里的呢?

网友B:
槽底还是槽两侧?如果是槽底的话用白钢刀低速加浮化液。如果是槽两侧就可以用合金刀了,但要分粗精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槽底还是槽两侧?如果是槽底的话用白钢刀低速加浮化液。如果是槽两侧就可以用合金刀了,但要分粗精车啊!

是整个的槽都要求0.8,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铣床加磨刀可以搞定之

磨刀是啥意思?

楼主:
难道都解决不了?

网友B:
批量大不大?批量小从刀具上下功夫!硬质合金刀挂走刀切削,量大的话做研磨具轻研!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批量大不大?批量小从刀具上下功夫!硬质合金刀挂走刀切削,量大的话做研磨具轻研!

此法好,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批量大不大?批量小从刀具上下功夫!硬质合金刀挂走刀切削,量大的话做研磨具轻研!

能不能具体点,槽太浅了,好研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