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连接件如何设计

楼主(2015-03-16):
连接机构,内部该如何设计

网友A:
塑料压盖压住弹簧?

网友B:
一件做沟槽,一件做倒钩,扣上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件做沟槽,一件做倒钩,扣上即可

好抽象,有没有实际的例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塑料压盖压住弹簧?

是啊,我想的是一个是内齿轮,一个是外齿轮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我想的是一个是内齿轮,一个是外齿轮

这玩意搞齿轮,给自己整事么?

网友:
是不是单向轴承+弹簧机构啊

网友:
看是有级还是无级吧。有级多半是齿牙类扣合,弹簧复位。无级多半是锥配胀死,弹簧加压。

网友(点评):
简单准确

网友:
弹簧 钢珠 锲块 OK

网友:
这个我也想知道,是否有大神三维画出?这种机构设计中会用到很多。。。一直苦于那种方式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