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结构轴承间隙的调整问题,新人求助

楼主(2015-03-16):
如下图所示的轴装配图,由于轴的位置需要微调,所以使用了两个偏心套来调整轴的位置,但用了偏心套后,轴承的间隙就没办法调整了,只能靠加工精度来保证(严重吐槽,基本上加工出来后不知道到底怎样),机械新人一个,想解决这个问题,不知道各位前辈们有什么好的建议没

楼主:
补充一下,偏心套两端开的有槽,用来转动偏心套的

网友:
你这能保证俩偏心套的轴同心吗??

网友:
你如果身边有外圆磨床头架的话,你可以去看看,那个主轴也是个偏心件,两边偏心的话,你要同时偏才能起作用,不然你的轴就废了,不知道你轴中间部分有没有作用,没有的话,至少两边偏心套得是一体同心的。

网友:
不知道你有没有见过减速机端盖上有调节压盖那种结构

网友:
这个偏心套是调整齿轮咬合的和轴承间隙没关系

网友:
不管是结构还是画法,错误多多。
3楼指出了最明显的致命错误。
侧壁剖面线一致,应为一体。即使偏心套没有问题,楼主准备怎样装配?

网友(点评):
怕老起得真早啊。

网友(点评):
晕哦,这么早起来打电脑

楼主:
好吧,我参照着去看看,就像各位前辈说的这些问题,其实都是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