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stercam] mastercam四轴旋转加工生的程序不能用,请大侠指点

楼主(2015-03-16):
   最近公司要做一个凸轮,我拿到图纸认真和同事研究的一番,我认为这个用mastercamd的四轴旋转加工生程序挺好做的,说实话mastercamd的旋转加工只在视频教程上看到,具体的实物真没搞过,搞了一天刀路和加工验证都正确,就是生的程序不正确,X轴最大应该是27.8这里是857.1,请大侠指点一下,是我设置有问题还是后处理有问题?把我的操作过程截图传上来,麻烦大家看看

网友A:
为什么是替换x轴,什么形式的机床?

网友(点评):
立式加工中心带第4轴的

楼主:
不好意思截图传的太乱了,截图的从1到9,副本是重复的,图纸在这里大家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是替换x轴,什么形式的机床?

那就替换y轴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截图传的太乱了,截图的从1到9,副本是重复的,图纸在这里大家看一下

那就替换y轴

网友(点评):
加工时工件绕X轴旋转所以要替换X轴,模拟都没问题,就是生的程序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替换y轴

错了,绕x轴必须替换y轴

网友(点评):
麻烦你看图纸搞下,看怎么回事

网友:
把图档传上来  我给你看看

网友(点评):
图纸在3楼,麻烦您看下

网友(点评):
你把X版本的MC文件发上来,我给你看看哪错了。表达明白了吧?

网友:
尺寸不是按你图纸所画。
让你上传还不上传

网友(点评):
图纸在3楼

网友(点评):
请问大侠是怎么操作的?为什么我的程序里X轴有857?

网友(点评):
把你的MC文档,压缩成RAR格式,上传上来,我看看再说

楼主:
大侠这里上传不了MCX的文件,我把格式保存为DWG格式传上来了,麻烦您看下,看我哪里错了,谢谢

网友:
你曲线的朝向是X轴?不是缠绕轴是X轴吗。那曲线的矢量方向应该是Y轴啊

楼主:
这个曲面是有展开线绕y轴缠绕得到的,加工时是要替换x轴的,你搞下就明白了,

楼主:
就是生的程序有问题,思路应该没问题,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

网友(2015-07-25):
替换Y轴才对

网友(2015-10-15):
实在不行就用曲线四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