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阀控制的力跳动,请大侠们分析一下

楼主(2015-03-16):
六棍轧机的弯辊力,在轧制速度低于700m/s的时候,基本可以保持稳定,轧制速度高于700m/s时,轧制力跳动在20t左右,弯辊力跳动有5、6t,液压系统都排查了,这种问题在自动控制中有办法解决么

楼主:
更改一下,是700m/min

网友(2016-04-05):
跳动应该是发生了振荡,应该可以调参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