弯辊力跳动,求解决办法

楼主(2015-03-16):
六棍轧机的弯辊力,在轧制速度低于700m/s的时候,基本可以保持稳定,轧制速度高于700m/s时,轧制力跳动在20t左右,弯辊力跳动有5、6t,液压系统都排查了,大家分析一下传动轴对力的影响有多大

网友:
700m/s,快赶上狙击步枪的射速了

网友:
700m/s
这个厉害,音速才 340m/s ,
楼主的轧制速度 是 2马赫起,还基本可以保持稳定
比 F22 还强、还更快。

网友:
700m/s?什么年代的技术?

网友:
                       热轧        二棍粗轧  应该是 2-7M/S
                                       高线听说过 140M/S
             目测楼主楼主多打个零

网友:
哈哈,显然楼主的单位错了

楼主:
更改一下,是700m/min,

楼主:
希望大家为这个问题提出解决办法,或者是可能的问题点

网友:
学习一下,可以说明一下是操作测还是驱动侧弯辊跳动。我们一般是换伺服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