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走丝、慢走丝、中走丝的选择依据是哪些?

楼主(2015-03-17):
线切割中有快走丝、慢走丝、中走丝之分,各有其适用性。
出图时,尺寸公差、形位公差和表面粗糙度是3个比较基本的方面。
就这3个基本方面而言,选择三种走丝的依据是哪些?
有大侠讲讲吗?十分感谢!

网友A:
快,中,慢走丝差别是:精度差,良,好。光洁度也是差,良,好。价格低,中,高。一般过孔用快走丝,常用配合孔用中走丝。表面有要求,精度也特别高的就用慢走丝,慢走丝好贵的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快,中,慢走丝差别是:精度差,良,好。光洁度也是差,良,好。价格低,中,高。一般过孔用快走丝,常用配 ...

大侠  各能达到多少的粗糙度和精度?

网友(点评):
快走丝,手摸感觉一条一条的,粗粗的。中走丝感觉不到,眼睛能看出来点。慢走丝就不得好了,最高的可以当镜子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快,中,慢走丝差别是:精度差,良,好。光洁度也是差,良,好。价格低,中,高。一般过孔用快走丝,常用配 ...

有一个件,截面如上图所示,长45mm,表面粗糙度3.2。
有人说要先车,然后慢走丝割。
您怎么看?谢谢!

网友(点评):
可不能先车,车一下,那不是要二次定位了,那就复杂化了,直接中走丝,3.2光洁度没问题的,叫他们多修一下再割断,做加工的知道。要速度的话用45厚的板材割,一块板直接割好多。量少的话就用棒棒割,每次要上料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侠  各能达到多少的粗糙度和精度?

那么说 我公司的外协厂 做的 都是中走丝  ,没见过特光亮的线切产品  。还以为做不出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