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盘 空压机

楼主(2015-03-17):
吸盘用真空泵不是更简单吗?为什么长期发展选择了空压机、真空发生器这种形式呢。是否有些吸盘可以直接用真空泵呢?求科普

  • · 吸盘|主题: 27, 订阅: 0

网友A:
概念性错误

网友A:
真空泵成本多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概念性错误

你这头像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空泵成本多高?

某宝上卖的价格差别不大啊

网友B:
我理解的,是因为压缩空气在工厂应用的广泛,相对真空泵成本要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理解的,是因为压缩空气在工厂应用的广泛,相对真空泵成本要低。

那离开了有气源的地方,是否这两种形式就都可以了呢?

网友:
真空泵直接连接吸盘当然没有问题,然后呢?如何切换真空?如何控制真空产生、破坏?

网友:
看使用环境了,真空发生器成本低,在使用真空泵时吸盘多了,其中一个漏风,真空度就达不到,所有吸盘跟着失效。

网友(点评):
吸盘有失效可能时,可以选择内置真空阀,避免真空泄露破坏系统真空。

网友C:
   主要看真空的需求量大小,吸盘吸的时间长短 需求量小用真空发生器,成本低,且好控制电路。
   真空泵用在需求量大的环境,真空泵,3千几,罐子1千几,电池阀百把块,还加控制
现在我两种方式都在用且同一环境,真空泵好用还没噪音,也是吸盘

网友:
实际上,这个问题忽略了一个情况,就是使用环境。搞设计选择元器件时我们都要考虑使用环境这个因素,比如使用现场已经有空压机站,并有现成的输气管线接口,这时你摈弃空压机站不用,而是专门为这个吸盘配一个真空泵,这时你可能就要考虑承受同行的口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要看真空的需求量大小,吸盘吸的时间长短 需求量小用真空发生器,成本低,且好控制电路。
   真空泵用 ...

谢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