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0mm齿轮轴(渐开线花键)加工方法请教!

楼主(2015-03-17):
模数m0.5,齿数Z12,长度330mm。有没有什么好的加工方法?
现在采用的中走丝割出来的,便面粗糙度不好。
与其他小齿轮配合传动摩擦较大。

网友A:
这个到底是花键轴还是 超级厚的齿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到底是花键轴还是 超级厚的齿轮?

超级厚的齿轮。

网友:
这也敢放在“简单求助”里面。

网友:
太细长了,滚齿加工变形太大。问问搓齿吧

网友:
   昨天看个帖子是直径1.8的杆铣槽,今天就看一个分度圆为6的齿轮杆。难道中国制造的技术真的大跨步了?
   就像楼上的那位说的,就算能加工出来,这个传动过程中怎么保证传动的平稳性,如果扭矩过大,在极限位置会不会脱齿?这时候反倒是摩擦力大点比较好!

网友:
滚齿机啊,本来滚齿也是很长一根料的 跟你着差不多

网友(点评):
考虑到怎么装夹吗?这么细怎么保证不变形?

网友(点评):
滚齿机行程是很大,如果齿轴粗的话还行

网友:
正如6楼所言,我看到M0.5Z12吓到了,还330mm长,还能不能受力额,这玩意,倘若要加工的话,我觉得还不如直接精铸。

网友:
6mm  我瞬间凌乱了  电火花都不能行啊

网友(2015-05-23):
如果只是为了提高表面粗糙度是否可以选择慢走丝加工(成本会提高)

网友:
0.5x12,,,,,! G& E/ [: A  b  }* D
话说这么小,这么厚的齿轮,是用在什么地方的,,,,

网友:
可否冷挤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