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计算花键孔产品所需的拉力

楼主(2015-03-17):
小弟最近想买台卧式拉床来加工花键孔的产品(DIN 5482 标准的,花键的大径60mm,小径55mm,长度45mm)想知道买额定拉力多大的拉床可以加工这样的产品,因为床子的额定拉力越大,价格也越高,因为票票不多所以想知道最经济的型号是什么,感谢帮助

网友A:
不太会算
我是这样认为的:
拉削相当于多工位一起切削,必须计算每个刃的拉力,可以基本认为每个刃的拉力相等
每个刃的切削量可以通过拉刀的参数知道。
切削相当于塑性破坏,根据被加工材料的断裂强度,根据一个刃切下的横截面积,应该就可以计算一个刃的拉力
每个刃的拉力不均等,应该再有个系数。
@zerowing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太会算
我是这样认为的:
拉削相当于多工位一起切削,必须计算每个刃的拉力,可以基本认为每个刃的拉力 ...

前两天又复习了下材料科学基础,看到弹性变形与塑性变形这一章,突然又想起这个事情来
不知道楼主弄的怎么样了?最后选取了多大的拉力?怎样计算的?

我认为切削应该是剪切破坏,达到剪切强度就能“剥离”而不是抗拉强度。
但是在实验室里很难达到纯剪切的状态,所以这个剪切强度不好确定
但是根据理论计算,塑性材料适用于第四强度理论,纯剪切的情况下,剪切强度是抗拉强度的  1/根3  就是根三分之一。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共同学习。

网友:
还是直接咨询拉床厂家吧

网友:
切削加工切削力的计算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ArQ64zlJg2tVzeKGpgSOGG9wCA5mpesxkBcXJ9QP9WC_iG7OKspX0GyskfMISGFxErMnwtloYhG_L_Lsx_2wBAFx7qg5Nby9xaCNVJncj3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