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切割(加砂切割)最小可以切多小的缝?

楼主(2015-03-17):
一客户来电询问,国内有哪些厂家的水刀可以对7.5mm百度的钢板实现切缝0.5以内的切割?
我说,太多了。
各位大侠来详细说说水切割(加砂切割)最小可以切多小的缝吧!?

网友:
超高压水切割又称水刀和水射流,它是将普通的水经过多级增压后所产生的高能量(380MPa)水流,再通过一个极细的红宝石喷嘴(Φ0.1-0.35mm),以每秒近千米的速度喷射切割,这种切割方式称为超高压水切割。

网友(点评):
老兄,人家说的是“加砂切割”

网友(点评):
老兄,水切割都是加沙的,,,,,

网友(点评):
砂切割加水

网友A:
水切割都可以在0.5以内,精度在0.1左右

网友:
水切割真的好厉害哟!

网友:
面部会有1毫米左右的缝隙,底部可能有0.5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水切割都可以在0.5以内,精度在0.1左右

你家有特制的0.3毫米的沙管?

网友(2015-06-30):
砂管最细的是0.5的,我们家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