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吹塑出来?求解

楼主(2015-03-17):
设计一款容器箱,异型的,有两个瓶嘴,不知这样布置能否吹塑出来?求解。

材质:聚乙烯。
  壁厚:2mm

网友A:
旁边那斜孔可能要做一点技术处理。其他的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旁边那斜孔可能要做一点技术处理。其他的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太好了,非常感谢。
就是说,那个斜嘴开在旁边,是可以的?
原来以为嘴一定要开在分型线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太好了,非常感谢。
就是说,那个斜嘴开在旁边,是可以的?
原来以为嘴一定要开在分型线上。

当然如果斜孔能够开在分型面上,对设计加工都好。实在不行,也一样可以。做模外抽芯或者做成活动型芯都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如果斜孔能够开在分型面上,对设计加工都好。实在不行,也一样可以。做模外抽芯或者做成活动型芯都应 ...

                                                                                                    老师,我零件又做了一点改动,这样结构的嘴可以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

斜孔设计在产品的中间,不是不可以。但是,这样会增加模具的难度。斜柱的外部必须做侧抽处理,因为吹塑模具是half分型。从技术上可以做到。
产品设计是一个综合性很强的工作,随意性太大,往往后果严重!
请斟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斜孔设计在产品的中间,不是不可以。但是,这样会增加模具的难度。斜柱的外部必须做侧抽处理,因为吹塑模 ...

谢谢老师。
我在做产品设计。这是其中的一个零件,因结构让位,不得已设计成这样,因为不了解吹塑,担心会造成实际加工难度及成本。目前一直在纠结这个设计。您说的确实如此,产品设计是一个综合性很强的工作,随意性太大,往往后果严重!
再次,谢谢老师诚恳的指导。

这是一个加药口,我做了几个方案。不得已就采用弯管漏斗。

网友A:
这样是可以!注意一定要把分型面通过斜孔柱的的中心线。因为我已退休,家中的电脑没有安装相关的软件,所以无法在图上明确指出。
分型面在柱子上是斜着的,这样,在顶端的平面是否没有必要做成斜面。这样方便侧向脱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是可以!注意一定要把分型面通过斜孔柱的的中心线。因为我已退休,家中的电脑没有安装相关的软件,所以 ...

明白了。

在顶端的平面是否没有必要做成斜面。这样方便侧向脱模。是这个意思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明白了。

在顶端的平面是否没有必要做成斜面。这样方便侧向脱模。是这个意思吧?

大只就是这个意思。不过,顶端的平面要做优化处理。这样似乎不美观。
塑件一般不可设计成尖角,这样吹塑上有问题,同时也会有应力集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只就是这个意思。不过,顶端的平面要做优化处理。这样似乎不美观。
塑件一般不可设计成尖角,这样吹塑 ...

老师,这里的凹槽深40,总深度是70,要求壁厚2,有说法认为槽太深,不易吹成,适当减小槽深,是否有道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师,这里的凹槽深40,总深度是70,要求壁厚2,有说法认为槽太深,不易吹成,适当减小槽深,是否有道理? ...

不知道你对吹塑工艺过程是否很了解!建议你到现场实际的去看看。
当然凹槽浅点要好吹一些。但你这样设计一样可以吹出来的。

网友B(2015-05-24):
完全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完全可以

谢谢。

网友(2015-08-22):
老师说的挺好啊,学习了

网友:
斜口做镶件最好,我以前专帮铃木摩托车做塑料油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