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斗料箱怎么画会无死角

楼主(2015-03-17):
请大家看看,怎么样画这料箱会无死角

网友:
天方地圆,下面再接个什么东西也方便啊。顺便问一下,下什么样的料啊?

楼主:
粉的。你说的那个我也有做过,我就是想把现有的改下角度,我有看到别的人,没看清

网友:
死角是什么意思?

网友(2022-01-20):
你画成纯钣金件的天圆地方就会出现圆角了,下面的方箱也画成钣金件。目测这个零件应该是实体画的然后抽壳的吧。钣金件自带圆角,可以设置圆角大小,这样就不会留下清洗死角了。

网友:
不太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