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量具能准确、快捷测量档宽值?

楼主(2015-03-17):
什么量具能准确、快捷测量档宽值,误差≤0.01?

档宽,两面对面的平行平面之间的距离,属广义上的孔径,三用卡尺能测之,但误差大。

网友:
对比用的基准块+千分表

网友(点评):
真心佩服。

网友:
是这样的吗?

其中可调节的平行块是这个图片:

网友(点评):
好东西,哪里有买。

网友A:
应该有卡尺可以直接测量的,这样千分尺是不是太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有卡尺可以直接测量的,这样千分尺是不是太麻烦了

内径 / 内沟槽卡尺。

网友(点评):
测量误差多大?

网友(点评):
SHAHE: 0.01mm (0~200mm).

网友:
这个测量范围有多大呢?

网友B:
我所知道的内径卡尺牌子是SHAHE,量程0~200mm,精度:0.01mm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所知道的内径卡尺牌子是SHAHE,量程0~200mm,精度:0.01mm 。

0.01是分辨率还是精度?

网友(点评):
我理解是测量精度。是指测量值与“真值”之间的最大偏差的绝对值。

网友(点评):
那精度挺高

网友(点评):
供应商的广告没有具体说是精度还是分辨率。而6寸卡尺通常是0.01毫米分辨率。具体得问供应商。

网友:
引用 楼主:
0.01是分辨率还是精度?

仔细复查了一下,应该是分辨率。一般的卡尺达不到0.01毫米的精度。除非是高精度卡尺。谢谢提醒。

网友:
专用检具,重复测量精度0.001-0.002,视具体情况而定。

网友C:
被测基本尺寸是多少?
测量误差<0.01很多量具都能保证的。
如果需要计量型数据,可以使用三丰的内径表精度0.005,或者三丰内径千分尺(卡尺型) 0.005
如果需要计数型数据,按照产品公差,十分之一原则做一个通止规,或者用组合量块。
另外,分辨率高并不代表精度高,反之亦然。

网友(点评):
尺寸24,能用内径干分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被测基本尺寸是多少?
测量误差

你的产品公差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被测基本尺寸是多少?
测量误差

没有问题的,可以用卡尺型千分尺检验,0-25 精度0.005

网友(2015-05-29):
引用 网友C:
被测基本尺寸是多少?
测量误差

没问题的,三丰有0-18mm,18-35mm,35-60mm,60-160mm……的缸径千分尺

网友(2018-07-30):
我又来赚威望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