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细长轴能做吗

楼主(2015-03-17):
        有个零件,材料是钢的,总长是1米,中间有一段长度30mm范围直径是14mm(此处还要铣个扁,尺寸11),零件两端还有

M6的外螺纹,两端螺纹部分长度各45,其余部分直径都是8mm,结构大约就是这样了,公差都按一般公差。

        请问大家此零件用什么设备或什么工艺方法能加工?

网友A:
8mm镀铬软轴上套铣好扳手口的14mm套子,然后再焊接。

闪闪发光的,多漂亮啊!!!

网友(点评):
大侠,我们收的客户图纸,不可改动。

网友(点评):
设计者是位书斋工程师,不会有疑问。真要做这样一个零件,本层的建议应当可行,光杆用磨光光圆钢,不要用镀铬光圆。焊接用钎焊最方便,只是焊接痕迹清楚。氩弧焊也可以,稍加处理可以看不出焊接。

网友(点评):
最简单的办法是把中间部分做成正反牙螺套,整个零件分成三件加工装配。

网友(点评):
那,两端也得正反牙了吧。。。

网友(点评):
此零件公司已经退回给客户了,做不了,正如各位前辈所言。

网友(点评):
叫加工情何以堪

网友(点评):
其实,善于和客户沟通,能增加不少订单,事后自己麻烦也少,客户对下家的依赖性也会增强。接单子挣钱,不是接还是不接那么简单的吧。

网友:
两端拉起,留余量,双车刀对顶切削,都加工完后,切去头部多余部分。

网友(点评):
这“拉”字了得,哈哈……

网友(点评):
这“拉”字信息量大啊!才车不到500长,不需要那么麻烦。

网友:
分两步加工 一端用卡盘另一端用顶尖 附件保持架加工好一端掉头 不知这样可否,效率不是很高 批量的话好点

网友(点评):
你去车间试下?

网友:
这玩意很难做,圆柱度,同轴度公差会很大,1米长才8mm大。除非中间那段轴肩拼焊上去的话,可以试试。

网友:
我个人虽然做不到,但确定有人可以做到。有人定义长径比大于100的为超细长轴。车加工的难点主要在于装夹困难,因为刚性差易变形等等因素。有人建议的车削方式是:反向进给车削配以弹性活顶尖,三支承块跟刀架,配合优化后的刀具几何参数,切削用量等一系列措施。
在这里留个印记,如果楼主有了实际的方案,别忘了与大家分享。

网友(点评):
也有的说L/D大于等于20是细长轴,大于等于100是细长杆。

网友(点评):
没办法分享,现在的结论是退回给客户,做不了,我是想论坛大侠多,听听大家的说法。

网友:
无心砂带磨,强力的比车床快的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8mm镀铬软轴上套铣好扳手口的14mm套子,然后再焊接。

闪闪发光的,多漂亮啊!!!

焊接会变形怎么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焊接会变形怎么处理?

14的套管两端的内口倒一下角,用简易工装固定好之后用氩弧焊两边都来一整圈,怎么变形啊?

再说,1m长的8mm杆子,也就能两端拉着用吧。

我自己造拉锤,用的这个办法,焊接部分很结实。

网友(点评):
此零件名就叫拉杆

网友:
为什么不找个现成的成品轴加工呢?我们公司很多都是买现成的不锈钢轴跟你说的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