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黄铜球阀和单向阀能在零下40度工作使用吗

楼主(2015-03-18):
普通黄铜球阀和单向阀最低使用温度是多少?
介质为压缩空气。

谢谢。

网友:
可能要看里面密封橡胶的最低使用温度吧

网友:
密封胶圈

网友(2015-05-05):
国内一般是-20度以上。不过,如果产品的密封材质、密封结构方面、加工精度方面很好的话,还是可以达到-40的。这就要求对来料进行低温测试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