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宏变量被写保护了,怎么解决?

楼主(2015-03-18):
一FANUC系统加工中心,想把一转速设成宏变量,欲在宏变量中输值时,提示“write  protect”

FANUC,宏变量被写保护了,怎么解决?

网友A:
我也不太清楚,提供俩个路径:一个钥匙的权限,一共三个等级,都开了吗?,二是参数,在MDI下,把“可以改写参数”,0改成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不太清楚,提供俩个路径:一个钥匙的权限,一共三个等级,都开了吗?,二是参数,在MDI下,把“可以改写 ...

都试了,不行

我们这里钥匙好像只有一个权限

网友A:
看看参数3290

网友(点评):
改参数后好了

网友B:
程序能改不?
如果程序也不能改,那最大可能性是钥匙开关的信号没进系统。

网友(点评):
程序能改

网友(点评):
系统只有一个钥匙位?那试试在MDI方式下能不能输入。如果能,那就看下楼上说的那个参数,有一位是设置是否必须在MDI下修改宏变量。

网友(点评):
大侠怎么能记住这么多信号,有说明书吗?

网友(点评):
改3290后好了

网友:
3210,3211是一组参数,3210是不是有密码

网友(点评):
3210是保护9000-9999程序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参数3290

3290#6(MCM)为0,应该不是它的问题,另外,我在编辑和MDI状态下都试过了,都是提示写保护

网友(点评):
把PLC发上来

网友(点评):
洒家不会PLC啊

网友(点评):
查下PMC的信号状态,G46.4为1时才能修改宏变量。多半G46。4在PLC里并未处理,仅仅处理的G46。5,该信号管程序编辑。如果处理了G46。3受钥匙控制,那么直接把3290#7,就是KEY那位改成1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如果G46。3和钥匙无关,那要改PLC,用钥匙来控制G46。4。

网友(点评):
我看看这几个信号,大侠怎么能记住这些信号?

网友(点评):
有关于信号的说明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不太清楚,提供俩个路径:一个钥匙的权限,一共三个等级,都开了吗?,二是参数,在MDI下,把“可以改写 ...

大侠,我对钥匙的权限不了解,我只知道“编辑”钥匙,大侠能讲讲钥匙的权限是怎么回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程序能改不?
如果程序也不能改,那最大可能性是钥匙开关的信号没进系统。

有别的钥匙,但不像和此有关

网友(点评):
编辑ON试过了

网友:
好象还是触摸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