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液压系统维护和液压油净化的项目,与各位探讨一下

楼主(2015-03-18):
个人有一个关于液压系统维护和液压油净化的项目,想与各位探讨一下。

工厂使用的大型液压设备,如油压机,注塑机等,都会使用大量的液压油,那么,经过一段时间的机器内部摩擦,污染物进入,带入的水分等,都会对油液污染。而设备液压系统百分之八十的故障都是因为油的污染而引起的。所以我想提倡的一个在线循环净化的概念,在油液还没被污染的状态下,连接一台净油设备,在油压机不停机的状态下,在线24小时净化。将油净化的干净的同时,也将系统内部的杂质带出来,从而保证油箱壁,管路,阀原件间隙等的清洁,从而降低故障率,又可减少购油成本。

想做这方面的项目,请各位给些中肯的意见。

网友A:
项目是可以玩,但你得搞两套系统,一套用,一套净化,一般厂子都不会同意用一套,在线长时间净化,因为一旦出问题,就停产了,

你能说服他们投资,就可以,我就玩大型压机的,论坛有十多年前的图片,有深入技术问题,可以交流,

另外说一句,无论什么油,都不可能长时间无限用下去,因为,酸化,颗粒,凝结,胶质,到一个时候,你怎么处理都没戏了,

网友(点评):
楼主目的是在推销静电净化机,积分已经被清零一次咯。

网友(点评):
哈哈,俺是遇到技术问题就说几句,哈哈

网友:
一般用分离机做固体--油--水净化处理

网友:
没必要在线净化。
神龙公司的做法是一般是定时检测。然后净化或者换油。油品都是委外检测。内部做得少。这圈子人我熟悉。他们技术中心实验室的李工和杨经理。我都熟悉。

郭工?新来的?没见过你啊。神龙襄阳的姓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项目是可以玩,但你得搞两套系统,一套用,一套净化,一般厂子都不会同意用一套,在线长时间净化,因为一旦 ...

对头,我只是想延长油的使用寿命,比如一般一年半到两年换一次,采用此方案,可四年到五年换一次,更重要的是可将系统内部杂质清洗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