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铜丝如何缠绕,本人做了很多实验都不行

楼主(2015-03-18):
这跟铜丝如何缠绕在上面,本人做了很多实验都不行。

楼主:
这个就是之前的方法

网友A:
手工缠绕的?
问题是什么,不贴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工缠绕的?
问题是什么,不贴合吗

现在是手工,要做成治具或小机器

网友(点评):
没有考虑到退扭吧

网友B:
大的铜丝长度有什么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的铜丝长度有什么要求?

多股铜丝剥皮后长度15mm,   单根铜丝长度80mm

网友(点评):
大铜丝两头拉直而旋转,小铜丝一头和大有一起夹紧就可以

楼主:
引用 楼主:
现在是手工,要做成治具或小机器

退扭是后一步要考虑的,关键是如何实现把这根铜丝扭好。

网友:
二胡上的弦有一层缠绕的钢丝,生产这种弦有专门的机器,不知道是否和你这一样,你可以百度看看

网友(点评):
还有吉他弦

网友:
大家积极讨论

网友:
拉紧了绕

网友C:
参考电影 《钢的琴》中那个牛逼开锁师傅用自行车圈绕铜丝镜头

网友:
点焊一下就好绕了!

网友:
点焊一下,不用拉紧也可以

网友:
设计成本预算有限制么

网友:
感觉用绕线机就可以解决了,绕的时候要有张力,用专业的张力器

网友(点评):
线头只有15mm,太短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参考电影 《钢的琴》中那个牛逼开锁师傅用自行车圈绕铜丝镜头

那个钢圈绕的和这个不一样,线头太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