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栓材料强度,请教

楼主(2015-03-18):
8.8级的螺栓为45钢调质处理,如图计算公式中,屈服点我应该选择640Mpa还是360Mpa

网友A:
其实就是一个问题,45钢的抗拉强度能不能达到800Mpa,屈服点能不能达到640Mpa;
GB/T 3098.1中对8.8级材质有一个宽泛的要求:①添加元素的碳钢,如硼、锰等;②碳钢淬火并回火(回火温度425℃);③合金钢淬火并回火。GB/T699中,45钢调质处理抗拉强度630Mpa,屈服点强度370Mpa。
另外机械设计手册中要求,8.8级螺栓,如果公称直径超过20mm应采用10.9级螺栓材质(为保证淬透性),要求螺纹截面心部应保证在淬火后、回火前获得约90%马氏体组织。
通过从网上查询一些信息,45钢是可以做8.8级螺栓(原因不知,只是说材质问题和热处理问题),虽然理论上45钢只能做小型螺栓,但也看到有的厂家做到8.8级的M56。。。
期待做螺栓,做热处理的大侠们解答一下吧

网友(点评):
"约90%马氏体组织"是如何检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就是一个问题,45钢的抗拉强度能不能达到800Mpa,屈服点能不能达到640Mpa;
GB/T 3098.1中对8.8级材质 ...

那我选用8.8级螺栓,不用去管他什么材料,套公式计算的时候屈服点选640Mpa吗?

网友:
材料的强度和热处理后状态有关。例如:材料的抗拉强度与热处理后的硬度有直接关系,一般热处理后材料的布氏硬度能直接反映材料的抗拉强度。比如,45#钢和40Cr热处理后硬度一样的话,抗拉强度基本差不多(前提是材料全部组织均匀一致,全淬透)。但40Cr的淬透性要好于45#钢,韧性要好于45#钢,综合力学性能要强于45#钢。这就是为什么小直径8.8级螺栓可以用45#钢,而大直径螺栓推荐用10.9级(10.9级材料一般选用Cr-Mo或Cr-Ni-Mo等淬透性较好的合金钢材料了,来确保淬硬层厚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