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零件如何抛光

楼主(2015-03-18):
各位高人,请问钢针零件(如缝衣针大小)如何才能抛光?要求光亮.零件是70#钢丝淬火过的,硬度高的.请同行赐教.

网友:
磁力震动研磨

网友:
网上的资料:震动研磨机:源自台湾精工技术,采用台湾原装马达,高效稳定的保证。 震动研磨机应用行业: 震动研磨机在自行车、铝压铸件、锌压铸件、家具五金、服装五金、箱包五金件、眼镜配件、钟表配件、锁、电子配件、各类首饰、珠宝及粉末冶金、树脂等;针对于不锈钢、铁、铜、锌、铝、镁合金等材质经冲压、压铸、铸造、锻造,针对于线材、陶瓷、玉石、珊瑚、合成树脂、塑料、瓷器等材质物品表面抛光、倒角、去除毛边、除锈、粗磨光、精密磨光、光泽打光。震动研磨机的产品说明:震动研磨机采用先进的螺旋流动,三次元振动的加工原理,可实现大批量生产,省人、省力、省能源。震动研磨机适用于中小尺寸工件的表面抛光、倒角、去除毛边、磨光、光泽打光处理,处理后不破坏零件的原有形状和尺寸精度,可消除零件内部应力,并提高了零件表面光洁度、精度.震动研磨机的特点:1. 震动研磨机振幅较大、翻转较强、切削力高,适用于较小型工作之研磨抛光。2. 震动研磨机适用大批量中、小、尺寸零件的研磨抛光加工,提高工效6~10倍,节省成本大约1/3. 3. 振动研磨机适用于铝、铜、铝合金、铁、白铁、锌、镁合金等,各种金属之去毛边、去批风、倒角、抛光均可。均适用振动研磨机

网友(2015-05-12):
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