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有工艺尺寸链?

楼主(2015-03-18):
请问工艺尺寸链的作用,也就是为什么要有工艺尺寸链,请高手们谈些实例。谢谢!

网友A:
楼主,你知道尺寸链是什么吗,如果连尺寸链都不晓得,怎么跟你讲工艺尺寸链是什么。

网友:
因为一个活儿是一刀一刀干出来的,有先后次序,有重要与非重要之分,没有工艺尺寸链关系,那东西还怎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知道尺寸链是什么吗,如果连尺寸链都不晓得,怎么跟你讲工艺尺寸链是什么。

尺寸链的封闭性和关联性有所了解。是不是某个工序尺寸在实际加工中如按照图纸的要求完成不了,这时要个中间尺寸?

网友:
总长一定的情况下,某个尺寸整大了,就得从别的地方找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