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设计一个机构或者小治具

楼主(2015-03-18):
有一固定25MM长的线,怎么设计一个机构或者小治具,让它分5次剪断,就是一次剪5MM。不能有太大误差。

谁能指导下 谢谢

网友A:
楼主看了这个是否能有启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看了这个是否能有启发!

我这就是为了方便剪线,预算不会太大的,自动的肯定不考虑。主要就是怎么精确的分出线长然后裁剪下来 用剪刀或者刀片度可以。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
想省钱?那就多扔废料吧。来回折成5股,两头咔嚓。。。。。一把剪刀的事儿。

网友B:
做个像半个合页的东西  25长  分四段  剪子宽为缝隙距离 (具体自己摸索 定)一剪子一个  楼上是大手

网友:
1500块钱的预算可以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个像半个合页的东西  25长  分四段  剪子宽为缝隙距离 (具体自己摸索 定)一剪子一个  楼上是大手

恩,大概能想到。但是还有一点 我怎么能给它压住就是固定好。铣个槽子然后用压块嘛?那样是不是太繁琐了先 谢谢你的开导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恩,大概能想到。但是还有一点 我怎么能给它压住就是固定好。铣个槽子然后用压块嘛?那样是不是太繁琐了先 ...

穿线的管子夹具可以攻丝  然后上个螺钉 一拧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穿线的管子夹具可以攻丝  然后上个螺钉 一拧就OK了

恩,已经弄好了  客户还满意 我按你那个弄得一个小的,他是只要求剪线50-MM就好,我是做了个绕一圈的,然后从中间剪断,要求不高 还能满足 谢谢了 加个好友 有问题 请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