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钢运输链技术求解

楼主(2015-03-18):
(图片)

网友:
求什么解?能不能把机构情况和问题好好描述一下

网友:
启停时加速度过大,可能会发生翻转,具体看你的电机减速器怎么选型了

网友:
已知条件不够明确。

网友:
这个实际就是求倾翻力矩,查一下手册,找到4#角钢重心位置,计算角钢倾翻力矩,然后用ma*a,计算出加速度,你这个不是速度问题,是最大加速度和最大减速度问题

楼主:
这个链条式连续运转,角钢是一根根输送到链条上的。图示位置是挡板,阻止角钢前进的。等一排角钢到位后,被第一个活动挡板固定,有相应的机构把这组钢材取走。在这个过程中间,会有钢材被堆翻之后叠加的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