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擦黑板机构该怎么设计

楼主(2015-03-18):
毕业设计做的是自动擦黑板机构的,对黑板擦的运动方案的解决和集尘方面的问题不太了解,要是用滚珠丝杠可以吗?请问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吗?谢谢大家了

网友A:
扫地车那样呗,加点水,旋转擦拭,吸尘器。得两轴运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扫地车那样呗,加点水,旋转擦拭,吸尘器。得两轴运动。

没听明白,可以说明白点吗?谢谢您了

网友B:
两轴线轨

网友A:
是需要我给出多详细的设计呢?黑板那么大,你需要多长的滚珠丝杠啊。用钢丝牵引就行了,水平竖直两个轴。这个行走部分不算什么。中间装的那个清洁头你可以详细设计。

楼主:
用滚轮的话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需要我给出多详细的设计呢?黑板那么大,你需要多长的滚珠丝杠啊。用钢丝牵引就行了,水平竖直两个轴。这 ...

用滚轮的话呢

网友C:
制作费用的钱谁出啊?

网友(点评):
毕业设计不怎么需要考虑成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滚轮的话呢?

轮式行走不是不行。只要考虑别从墙上掉下来,以及别打滑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制作费用的钱谁出啊?

做的毕业设计,还没有到做出实物的阶段

网友D:
钢丝牵引是正解!!

网友:
我觉得手持的设备就可以了,类似于吸尘器那样使用,大大降低了人的运动频率就行了

设备可以做的小一点轻一点。。自带电池充电座

网友E:
又一个一片漆黑的毕业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轴线轨

要是通过机构和传动实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钢丝牵引是正解!!

要是通过机构和传动实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又一个一片漆黑的毕业设计。。。。。。

机械系学渣,惭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需要我给出多详细的设计呢?黑板那么大,你需要多长的滚珠丝杠啊。用钢丝牵引就行了,水平竖直两个轴。这 ...

要是用机构和传动的方式怎么实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扫地车那样呗,加点水,旋转擦拭,吸尘器。得两轴运动。

不一定要洒水,可以集尘,两轴运动能说具体点吗?谢谢了

网友:
设计要简单实用吧,考虑下如何做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一定要洒水,可以集尘,两轴运动能说具体点吗?谢谢了

好吧,你太过于学渣了。连行走部分都无法理解的话,清洁头就更别说了。建议你还是找导师求助吧。

网友(2016-04-22):
引用 楼主:
没听明白,可以说明白点吗?谢谢您了

学长: 您的自动擦黑板机怎么设计的,我的毕设题目也是这个,能否帮小第一把!!